X200不能输入数字3,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12):
一台X200机器,各项测试都是正常的,唯独不能输入数字“3”,即便是进入BIOS设置时间也无法输入与“3”有关的数字,键盘在其它主板上是工作正常的,请问可能的故障原因?

网友:
从新插拔键盘排线,90%估计是键盘坏了

网友:
单个键不能用一般是键盘坏,但是此键盘在其他机器上没问题,这就很奇怪了

网友:
也许是EC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