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电源好 信号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4-10-12):
PWROK_SB  这个是所有总线电源好信号吗?

PWROK_SB_R

M4M68T LE V2  主板 论坛有点位图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我知道NV单桥的叫HT_VLD是表示总线电压好

网友:
这两个是待机电压好信号,意思是一样,通过电阻后改名的。

网友B:
那总时钟信号好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NV单桥的叫HT_VLD是表示总线电压好

这个主板你说的 HT_VID 有3.3V 了还是不跑码 , 接着 该怎么顺序查, 那些测试点都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总时钟信号好叫什么名字啊

时钟信号好这个信号我还没听说过尼,
NV单桥+AMD时序是
桥在供电 时钟正常后,并且收到HT_VLD ,后延时发出)
HT_MCP_PWRGD   (  CPU_PWROK)
PCIRST#
CPURST#
不跑吗先查 先查有没有CPURST
华硕主板在AMD平台在M4      ,我只见过M4N开头的   M4M开头第一次看见
最后请教一下楼主 三星  LTM220M1 和  LTM190M1 这种屏彩带问题能修好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信号好这个信号我还没听说过尼,
NV单桥+AMD时序是
桥在供电 时钟正常后,并且收到HT_VLD ,后延时 ...

主板是M4N   按错了 华硕的英伟达芯片组主板都是**N  开始
测了下 HT_MCP_PWRGD  (点位图上显示是S_CPU_PWROK)只有0.13V  没电压  是不是电源供电方面还没有完整?

PCIRST#
cpurst#    这两信号都没找到,名字不一样吧,不知道叫什么,PWROK 都没有复位肯定没有是吧,,
测了下PCIE_RST# 也没电压 ,这个板就是没有复位

屏的彩条除了程序问题一般都是液晶坏或者液晶连到液晶板的软排线出现了松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M4N   按错了 华硕的英伟达芯片组主板都是**N  开始
测了下 HT_MCP_PWRGD  (点位图上显示是S_CPU ...

忘记说了,没CPURST楼主测一下复位排针电压是不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没CPURST楼主测一下复位排针电压是不是不正常的?

复位排针 1.94V

网友:
楼主看看复位针是不是有3.3v上拉,是的话正常应该是3.3V 才对, 如果是从3.3v上拉就查与复位排针的相连的三极管

网友:
复位 好信号不都是3.3V么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主板的复位和好信号是3.3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主板的复位和好信号是3.3没错

华硕这个主板我记得论坛上有个老师说复位排针 1.8-1.9V 是正常的, 那往下要怎么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主板的复位和好信号是3.3没错

有在吗? 能帮我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