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开机不显示,代码有时0A,有时7C

楼主(2014-10-12):
今天有空,把前天修的一台联想Y400不显示的发出来分享给大家,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机型:联想Y400
板号:NM-A141      A卡
故障:开机不显示,开机电流0.9几,又降到0.8几
接到手以为是显卡问题,就用风枪吹了下显卡,还是不亮,看来不是显卡问题了
找到图纸看到无线网卡插槽可以支持诊断卡跑码,直接上诊断卡,发现有时开机代码档0A、有时档7C
查了下

把内存拔掉、换掉代码还是一样
BIOS是挂在PCH下面的双BIOS,,EC是自带程序的,,,到论坛上面下载BIOS就把两个BIOS都刷了,刷过之后故障依旧,又到论坛上面下了一个,,刷上去还是一样,无奈,看来BIOS也是好的,只好把BIOS还原
CPU是三代I5,找了个二代I3的上去,代码依旧,又从其他机器上面拆了个三代I5的CPU,换上去,还是一样

内存供电,基准电压正常,,SCL、SDA有3.3,,没示波器,也不知道有没有波形
既然已经跑码了,那么CPU,PCH的工作条件就应该满足了,,我也就没细查,就把CPU座和桥下面的电容量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常
接着往下修
看主板架构图

既然已经跑码,那么CPU寻址已经找到BIOS,按照跑码过程,接下来就应该把BIOS缓存到内存里面,但是换内存和拔掉内存的代码都是一样,那么说明还没到内存那一步,(网卡芯片、读卡器芯片我多拆掉了)
CPU也换过,BIOS刷过,,那么就剩下PCH了,想到这就直接上BGA了,几分钟后下来,,插诊断卡,上电,郁闷了,丝毫没有改变,没辙了,接下来就只能换桥试试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桥是SLJ8E的,之前手里又这个桥,不过用掉了,,只好让老板定桥,心想:如果桥订回来装上去还不行的话,那我只好放弃了,。
隔天下午,桥到了,换上去,直接插诊断卡,上电,代码刷刷的跑最后跑到了00,,,然后看电流也上去了,,断电,接屏,开机,直接点亮,,又兴奋又郁闷。。。最后一招才戳中要害
从机器到手,到订桥,有两天时间,,中间的弯路我就不多说了
由于是前天修好的机器,已经被客户取走了,,所以没有实物图发给大家,请见谅

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在这里就告诉大家一个联想S405的小通病AMD(有些人可能早就知道了),,
联想S405,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刷BIOS解决
有事您Q我

网友:
楼主没有把桥重植一下试试吗?

网友:
这机器还没过保修吧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些些分享。。。。。原来有这神气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楼主这机修的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啊!

网友:
楼主写这么多,辛苦了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这么多,辛苦了啊!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的贴子 学习了、

网友:
能学到东西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