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适配器的贴片电阻X5并联?如何替换?

楼主(2014-10-12):
5只代码为:2R0的贴片电阻并联,手里废板上没有这种贴片该怎么办?普通的2欧电阻是否可以呢?哪位老师有维修经验?

网友A:
可以替代,只是不美观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替代,只是不美观罢了

呵呵,谢谢。我还以为特性不一样,能替代阻值替代不了作用呢,
才疏学浅啊,才疏学浅啊!哈哈
5只并联:0.4欧!

网友B:
台机的废硬盘的电路板上有这样的电阻。。。

网友:
那就一个一个的焊2殴就可以啦

网友C:
直接焊上一个0.4欧电阻也可以!

网友D:
单电阻功率不够。用4个并联目的是增加功率。直接用0.39的功率电阻装上就行。瓦数有2瓦我感觉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机的废硬盘的电路板上有这样的电阻。。。

嗯,我怎么没想到,手里的废硬盘有几个,废主板。。。就算了,不舍得拆,留着解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上一个0.4欧电阻也可以!

不太好找呢,不过刚有人提醒了我哪里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电阻功率不够。用4个并联目的是增加功率。直接用0.39的功率电阻装上就行。瓦数有2瓦我感觉足够了

对啊,功率功率,设计人员肯定不会随便就搞四个电阻,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想不到呢。

网友:
找个0.33欧姆 2w的装上去就可以了,3842的检流电阻,0.22-0.56之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