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无法切断主板电源

楼主(2014-10-12):
台式机能够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无法切断主板电源,硬盘灯,电源指示灯都亮,风扇也转。系统界面可以重启,但是系统关机后按重启键则无效,按开机键关机也无法切断电源,求思路

网友:
可能是主板坏了吧

网友:
电源供电正常吗??? 拆掉电源 量下 12V 5V 3.3V 有没有电压

网友:
IO肯定有问题!!     你查一下IO参与开机的脚位跳变正常吗

网友:
按时序走,是英特尔还是AMD平台的啊!!nv的相对来说复杂点

网友:
时序反着修,就好了

网友:
换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