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明基显示器高压板烧鸡维修

楼主(2014-10-12):
接到一同行(确切来说是朋友)的明基显示器一体板,不亮屏,让我研究研究。拿到板子测量发现15V的一个保险PF801烧掉,是短路,不知道怎么下手,忽然想到烧鸡大法,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上面,心想试试再说,反正同行已经给客户换了一个一体板,这个没什么用,那就试试吧。先把保险拆掉,用锡丝连上,把可调电源调到15V,电流调到1A,开始烧,手摸各处没有明显发热(建议没学过显示器的人不要这样做,会后悔的),怎么办,电流加到1.5,还是没有明显发热,再加到2A,这时发现高压包附近有两个三极管特别热,果断拆下来,再次打值已经不短了,但是这种三极管真的不好找,于是从主板上拆掉两个小三极管飞线接上,上电,一缕青烟。然后又从电源上拆掉两个直插式三极管装上,还是一缕青烟,这时候我局迷茫了,怎么办呢,上百度查查这个三极管的资料,结果搜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说是换上三极管以后再次烧坏就要连相连的高压包一起换掉,但是这个高压包我这里也没有啊,怎么办呢?想想现在的高压板,一个高压包能接4个灯,那这个能不能飞线过去试一下呢,说试就试,拆掉三极管和两个高压包,然后从另外两个高压包上飞了两根线过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上一个屏,上电,短接3.3V和ON/OFF,居然真的亮了。维修到此结束,但是不知道这个板下次换上别的显示器能用多久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用阿,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是灯管接口飞到另外两个高压包上去吗?
上次也碰到一样的,高压板上开关管短路,是那种8脚双开关管,找了半天找了一个可以代换的,换上去又烧了。。
也没想过换高压包,就没修了,直接换个高压板上去了。看来下次碰到,有条件的话。换下高压包试下。

网友A:
看来楼主不是修显示器的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用阿

网友:
C5707老的显示器上用到很多的,新的显示器用的很少了

网友:
C5707短路还是很好测的。

网友:
直接去保护,拆一般接两根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这样用不了多久的。。。本来就老化的差不多了在加负荷工作、、、、

网友:
这方法不错啊~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不是修显示器的

我主修笔记本,显示器学过,但是忘记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不了多久的。。。本来就老化的差不多了在加负荷工作、、、、

这样才嫩可持续发展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不是修显示器的

因为5707的这是通病,,,余下的那两个其实也要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5707的这是通病,,,余下的那两个其实也要处理一下

哦  原来如此,多谢了

网友C:
拆下来的高压包是不是被你烧鸡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的高压包是不是被你烧鸡烧坏的?

应该不是吧,只是看到百度上说要换管子的话最好连高压包一起换,所以就拆掉了,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主用修笔记本的方法修显示器是不可行的

网友:
这管子是明基通病,下次见到可以直接量一下,换的时候,建议你把三极管那边的方形电容换掉

网友:
怎么会一直烧 5707 加焊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