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nc 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12):
一块宏基品牌的台式主板 故障现象为开机掉电 奇怪的是装入坏的cpu
和假负载 开机后不掉电 而且可以测到时钟复位 装入好的cpu后 一开机立马掉电  换过几个好u 故障依旧 不知有谁碰到过没 或者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
确认一下cpu供电完全正常.

网友:
确认cpu供电正不正常.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我上次修个华硕的是CPU温控问题,你可以参考

网友:
CPU电路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跑码之后遇到那个信号短路,才会保护的,打一下值

网友:
确认cpu供电正不正常.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VID信号有问题吧或者PLL电压打下值看看

网友:
CPU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