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 不触发

楼主(2014-10-12):
原来暗屏 改通用高压板 19V挨到3.3V开启 把I0烧了待机0.14  换了两个IO 都一样不触发 ,待机0.01两秒掉到0.00, 但是3V5V有电的。开机键只有1.0几的电压 而且慢慢网下掉,直到0V,开机键值到IO 95脚,IO好的 开机键对地800欧, IO 19 ,46,76,88.115,102,104,有3,3V  85脚没有3,3V 取掉IO有3,3V,换新IO上去也没有。ac-in有3,3V 晶振有0.70V, io周围电容以全换,之前晶振没有电的时候开机键有3,3 但是也不触发 换掉晶振两个电容后晶振有电,但开机键只有1.0的电了而且慢慢掉。求高手

网友A:
短路  肯定有短路

网友B:
I/O是不是带程序的,一般这种换了个I/O就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是不是带程序的,一般这种换了个I/O就可以正常开机的

不知道  看别人换了网上买的能好   应该不是带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  肯定有短路

没有测到短路

网友:
现在把晶振下面的两个电容取了 待机0.01 开机键有电了3.3  85脚也有电了3.3  也不触发  焊上电容跟上面写的一样,

网友:
现在把晶振下面的两个电容取了 待机0.01 开机键有电了3.3  晶振一边0.62 一边0.24  不触发  装上电容就不对以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