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D500G绿盘,BIOS能找到盘,但信息为空,容量为空,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12):
一个WD500G绿盘,BIOS能找到硬盘,但硬盘型号那里是空的,容量显示为0M,要数据,要怎么操作?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都是空,那就不认盘,最多只算是认到了电路板

网友A:
如果,有敲盘,估计是磁头坏了,如果,磁头没有问题,就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敲盘,估计是磁头坏了,如果,磁头没有问题,就是固件的问题。

原先是下面一个磁头坏了,现在已经换了新磁头了,应该是固件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WD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是下面一个磁头坏了,现在已经换了新磁头了,应该是固件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既然知道固件坏了,用专业工具写固件就好了。

网友:
从那儿能看到认盘了?

网友:
要数据还是建议找专业的话,要不然没操作好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