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液晶有鬼影

楼主(2014-10-12):
长虹32寸的,LCD 的,前段时间修复的是闪屏问题,过段时间客户户又拿过来,说颜色不对,显示的半边出现了鬼影,屏显芯片换过了,无果,大家请看图

网友:
利用代换法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像是屏坏了吧

网友:
重新刷一下程序,重点测一下逻辑板上关键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顺路查吧

网友A:
出现就、鬼影就那三板斧
VGAMA
VCOM
LVDS 阻抗匹配
RSDS 阻抗匹配
PANEL  参
PANEL  格式
还IIC VGAMA 的  t_ocn ic    和 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就、鬼影就那三板斧
VGAMA
VCOM

亲,能不能解释通俗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