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 开机显示掉电到0.3A左右

楼主(2014-10-12):
20:24 2014/10/10 联想G475AX-AMD单桥独显正反面各2片显存-板号PAWGC LA-6755P  Rev1.0  2011-09-26  25Q16

还是同行拿来的机子。

原来是这样子的,开机电流到0.3a左右不动,也关不了机,只能强行拆电池,

拆机一看,是AMD的,测电池有3伏左右的电压,果断加焊南桥,然后就显示了,以为就这样秒杀了,
呵呵,没想到每次开机都是1分钟左右就掉电了,掉电0.3A左右,关了又能开,如此反复。
掉电测量,发现只有显卡的电感PL801没有电,其他电感都有电压。

掉电的时候测PU801的1脚en信号,发现为0伏,以为是上拉电阻PR802不良,但是PCB上对电阻没有标称,所以没办法找到它来改换,
我就人为的上拉了一个5伏到PD804的2脚,还是一样掉电,被拉低,它被排除了,

掉电的时候我又测SUSP#,在Q108的2脚可以测到,这个信号正常,它也被排除了,

在板上PD805是空的,开机显示的时候PX_MODE也是0伏,它也被排除了,

看来问题就在PE_GPIO1上了,我又人为的上拉一个5伏到PE_GPIO1,还是掉电,被拉低,看来就是这个信号了。
一路追究到底,它是从南桥出来的,我已经加焊过了呀,难道是南桥坏了吗,
我决定重新BGA南桥一次。。。。。。。。。。。。。。。。。。。。。。。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开机,显示,1分钟,2分钟,3分钟,10分钟,30分钟,哈哈,搞定。

20:24 2014/10/10 联想G475AX-AMD单桥独显正反面各2片显存-板号PAWGC LA-6755P  Rev1.0  2011-09-26  25Q16
南桥和EC的BIOS都有备份哟。

 会员2050962元2022-9-27 09:57

联想G475AX-AMD单桥独显正反面各2片显存-板号PAWGC LA-6755P Rev1.0 2011-09-26 25Q16.rar

南桥BIOS

联想G475AX-AMD独显-板号PAWGC LA-6755P-EC的BIOS.rar

EC_BIOS

图纸联想G470-板号PAWGC LA-6755P.rar

网友:
南桥这东西不给它整明白了,它真的不干活。

网友:
这个机子南桥确实爱坏  进水爱坏 正常使用也爱出问题

网友:
你刚开始是不是想烧机呀!!!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永不言弃的、、、必须加分

网友A:
楼主你是加焊南桥的 还是换了个新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加焊南桥的 还是换了个新的南桥??

重新植珠。

网友:
还是用原来的南桥。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正好需要BIOS

网友:
这么厉害    备个份

网友:
今天我修的一个进水烧裸铜了,不修了,直接换板子

网友:
楼主第一次焊接南桥的时候可能没有推动吧

网友B:
新手 问一下  做bga放个硬币在上边 有用吗?  有什么用?

网友:
南桥问题多,都电池电压拉底,直接BGA 的。

网友:
AMD 的独桥,真*脏话*不稳定。

网友:
以前遇见过换CPU 好了

网友:
现在又有一个机器也是0,.3 换了还是不行 哎

网友:
此机桥和U虚焊的特别多,一大通病,

网友:
其实是南桥上面的一个跟CMOS电路的有关的 (在角上)一个电容有问题 我修过是开机不显示 电池没有电 我怕不稳定 所以换了一个新的南桥 很便宜才40元左右的

网友:
开机显示的时候PX_MODE也是0伏,不是要把EN拉低吗?

网友:
这个机子很垃圾

网友:
AMD的南桥有问题的最近碰到好几块了

网友:
0.3可以理解为主板没走字吗

网友:
南桥的问题真多

网友:
在板上PD805是空的,开机显示的时候PX_MODE也是0伏,
不明白这句话,麻烦楼主给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强大,还有想法备份BIOS。学习,,你那个桌子那么乱,影响客户体验啊,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经常 坏 楼主修的一般用不了 多长时间 我都是 直接换了 放心 顺便说一句楼主说的蛮详细的

网友:
南桥不好换呀  每次换都头疼

网友:
我就人为的上拉了一个5伏到PD804的2脚,还是一样掉电,被拉低,它被排除了.
看来问题就在PE_GPIO1上了,我又人为的上拉一个5伏到PE_GPIO1,还是掉电,被拉低,看来就是这个信号了。
楼主请问下,为什么同样是人为上拉5V,同样被拉低,同样还是掉电,你就这么肯定是PE_GPIO1上的这个信号呢?你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

网友:
太给力了,支持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写的很好

网友:
这机器显卡 南桥  cpu都容易出问题   三板斧

网友:
这个机子南桥爱坏

网友:
桥啊桥,BGA就好了

网友:
我最讨厌的就是跑线跑到桥里的了,我这边修的价钱太低了

网友:
确实仔细,冷静耐得烦,我一般就会认为加焊南桥可以,看来是要植株了。没有理论分析

网友:
正好需要bios

网友:
很好很容易懂,适合我这个菜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IC很少坏的,加点分了同学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手学习下,这个是因为显卡没电造成掉电的是吧,还有查的是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吗,条件都有哪些呢,看不太懂啊

网友:
AMD机子确实爱坏

网友:
AMD的机子烂啊  我现在手头就一个AMD的  哎

网友:
AMD的独显是南桥收什么信号开启独显供电

网友:
不错,楼主的bios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网友:
我这台没有3V 5V 3v后极短路了 没查出来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 问一下  做bga放个硬币在上边 有用吗?  有什么用?

有用,压着桥不动,成功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在键盘下面容易拍坏么

有可能是这样子吧,上次看到有个帖子也是这样分析的

网友:
其实换一个 更稳定啊

网友:
有时加焊的会接触不良

网友:
座桥要压硬币么 会塌陷区的

网友:
楼主牛B啊,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到了~很受益

网友:
这机器CPU也坏的多换页必须要一样型号的CPU

网友:
需要用bIOS谢谢 下载了

网友:
赞一个!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南桥爱坏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南桥为什么重置能好呢    大神给解释下

网友:
查下PG信号电压正常吗?

网友:
重做一下就好了,还真走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这里正好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此贴读后感:不出显卡供电,引起的掉电,由桥发出的PE_GPIO1拉低了,有个想法,如果把这路断掉了,不知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贴读后感:不出显卡供电,引起的掉电,由桥发出的PE_GPIO1拉低了,有个想法,如果把这路断掉了,不知能不 ...

我不是已经试过了吗,强行上拉了,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