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掉电

楼主(2014-10-12):
ACER E1-471G电流到0。8A左右到电,测得,CPU,显卡电压都正常,但是CPU集成显卡无电压,,。是由TPS51601供制,,测得2脚,SKIP 4。9V    3脚PWM 2V,,6脚5V,。8脚5脚无输出。帮我看看,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如果你修集显供电 我建议你换板直接秒杀

网友A:
感觉2、3脚电压不正常,看一下电源管理主IC。

网友:
cpu有一个1.5v的电压正常吗,,,应该是1.75v转化来的,,,其实还是1.75比1.5高,但不能低了,CPU坐下方一个8脚的芯片

网友:
目前就是不知道23脚这两个信号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就只有换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2、3脚电压不正常,看一下电源管理主IC。

你是说CPU 主供电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CPU 主供电芯片?

是的,往前查。

网友:
先杀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往前查。

CPU供电0。8V正常不?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楼主  修好了 没有

网友:
往前查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0。8V正常不?

现在是能开机了。。。但是一进滚动条。就蓝屏或重启,有时进滚动条的时候还会出现花屏,断电,,进PE也不行,,把独显关了,基本上不显示,,有时能显一次,,开独显每次都能显,,但就是会出现上面描述的情况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啥都不说。直接换IC

网友:
貌似I5的这种无核心显卡电压,南桥和CPU本身坏的多

网友:
bios先刷下。。。先检查一下是否过了内存?cpu也可以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