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可视LP350投影机开机哒哒响

楼主(2014-10-12):
一台富可视LP350投影机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机器风扇转色轮转,但灯泡不亮,并发出哒哒的响声,共5次,每次间隔大约4秒左右,然后LEMP指示灯变为红色闪烁,拿掉灯泡后开机,还是一样的发出哒哒的响声,拆掉机器后发现哒哒的声音是由气体放电管放电发出的声音,更换该气体放电管后还是一样,背后有个1K贴片电阻坏掉,更换后还是同样,求师傅指导,谢谢!

更换气体放电管

拆掉的放电管(好像未损坏)

发现有1个1K的贴片电阻坏,更换了个碳膜的,故障依旧

网友A:
气体放电管放电发出声音了,确定高压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体放电管放电发出声音了,确定高压保护了。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怎样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