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E1-471G的EC具体型号,二修板,怀疑EC被更换

楼主(2014-10-12):
如题,知道的兄弟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kb9012qf a3

网友:
兄弟,你说的这个型号有点不靠谱,图纸里是NPCE885 只是不知道具体的型号!

网友:
kb9012qf a3 是这个今天都修了一台

网友A:
是这个版号的 图纸吧

Compal LA-7912P r02.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版号的 图纸吧

不是呀兄弟,我那是广达的板号       复件 宏基E1-471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呀兄弟,我那是广达的板号

那机器型号不对吧   你主板号是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机器型号不对吧   你主板号是多少 ?

板号就是DAZQSAMB6E0

网友:
这个就是型号咯:NPCE885L

宏基E1-471G DAZQSAMB6E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