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1.5V对地短路,

楼主(2014-10-12):
945主板1.5V对地短路,业余维修,不知1.5V的供电范围,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0-15 20:56):
34楼有更新桥的图片

网友A:
1.5V 是内存啊,查内存供电一个电感和几个MOS管

网友A:
你按照时序修,内存  桥  CPU

网友B:
没有内存测得的电阻 0.几欧,还要哪些要用1.5V或者经1.5V转换过去的供电?可是桥短路有没有办法可以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5V 是内存啊,查内存供电一个电感和几个MOS管

945内存条子是几代,搞明白没哟,就说内存供电1.5

网友D:
桥供电可能需要这个电压。

网友:
1,.5V一般是桥和内存单元电路供电使用 的。

网友E:
这个主板修过两块了都是内存曹下面的个8脚W什么的这个芯片不能代换,你现在上电不,还是上电保护,你测量阻值是多少,为什么确定短路啊,这个1.5是桥的,你又为什么那么肯定那个就是1.5V不是1.2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 是内存啊,查内存供电一个电感和几个MOS管

945的板子是1.8V的

网友F:
烧鸡大发伺候它啊!!!

网友:
多半是南桥,着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鸡大发伺候它啊!!!

看来那么多,还是楼主的方法有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修过两块了都是内存曹下面的个8脚W什么的这个芯片不能代换,你现在上电不,还是上电保护,你测量阻 ...

在测量1.5V的地方测对地电阻为0.5欧,是什么情况?肯定是短路了。1.5V对上短路还上电?上电就会烧的,明知短路还上电?可以开机时此对地电阻为32欧但是上管会严重发热 。
此板最开始是烧了上管,拆下两管后测对地电阻为32欧,换后可正常开机,就给同事去了,过了几天又不开机,再次维修又烧上管,现在重新换管后,上卡开机正常,上管异常发热,正了测试,诊断卡就开始不正常,一闪一闪的,断电,测1.5V的电阻为0.5欧,拆下与1.5V相关的管(包括用1.5V作为供电的场管D极)都是正常的,有2个9915,和产生1.5V的两个9T18GH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鸡大发伺候它啊!!!

没换过桥,也没有工具,看来是搞不定的了

网友:
直接用稳压电源烧机!!!保准能烧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供电可能需要这个电压。

945的,应该是内存和北桥要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时序修,内存  桥  CPU

人家只问1.5V短路,那方面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内存测得的电阻 0.几欧,还要哪些要用1.5V或者经1.5V转换过去的供电?可是桥短路有没有办法可以确定?

台板的很少见到需要转换电压的,笔记本就需要

网友G:
为0很难烧出来的,大部份只能靠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烧鸡大发伺候它啊!!!

业余维修的,可能不懂怎么烧,上个视频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时序修,内存  桥  CPU

只问1.5V短路,一般那里问题,你这样也能修出短路在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业余维修的,可能不懂怎么烧,上个视频教一下

就是用外接电源 小电压  大电流   看或摸 哪里发热较大 或是冒烟了就是他短路了

网友:
我感觉是桥

网友:
你那是内存供电电路吧,我这几天刚好搞945的板子,大多都是这个出问题,不是管子击穿就是电容漏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0很难烧出来的,大部份只能靠拆

既然如此  那就慢慢拆喽,我反正是最讨厌拆了又装,看到这情况,我就凉了一大截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既然如此  那就慢慢拆喽,我反正是最讨厌拆了又装,看到这情况,我就凉了一大截

还有个方法,电压和电流小点,然后通着电一个一个拆,拆到不短就好了,如果运好就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用外接电源 小电压  大电流   看或摸 哪里发热较大 或是冒烟了就是他短路了

电流小点,应该不会冒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945内存条子是几代,搞明白没哟,就说内存供电1.5

945用的二代条子,是1.8V的。

网友:
跑线顺藤摸瓜

网友:
桥短路的面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方法,电压和电流小点,然后通着电一个一个拆,拆到不短就好了,如果运好就舒服了

通电拆   您悠着点哦亲

网友:
谢各位提供的思路,手上没有电源,但是有可充电的NI-MH电池,其电压为1.2V充上电后用20A档短路电流可达8A,应用它来烤机,拆了内存条 CPU和桥上的散热 片用电流表接入3分钟电流一直在1.6A左右,然后摸温度,发现CPU和显卡槽之间的大芯片(北桥吧,散热器大的那个)温温热,测其上面电容的阻值如图所示,图外的电阻值在200欧以上,
可以判断是它坏了吧?点图可以放大
这个是不是就是945芯片呢?什么弄号都没有哦
业余爱好维修的,没有置球的工具,只有一个风枪,也没有芯,看来只有这样子了,呵呵

网友:
有这个图纸没有兄弟

网友:
内存是几代的?三代的话是1.5V,南北桥都会用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个电压,用1.5V去烧,摸下哪里发烫。

网友:
期待水落石出的那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 是内存啊,查内存供电一个电感和几个MOS管

我看见七彩虹板子就头疼,不好修

网友:
我是业余中的业余

网友:
看看内存的mos管和供电芯片有没有问题!七彩虹的2代内存电压测试1.5v的

网友:
表测试不出来 就烧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