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奇葩花屏

楼主(2014-10-12):
一台华硕本本,型号N73S,17.3寸屏,花屏,类似纱窗的样子,很粗的格子线条,还上下分屏,客户也是同行,他说换了屏也是一样,我怎么看也像屏的问题,屏线我一根一根量过也没有发现问题,显卡,桥加焊了也一样。那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拿不准了。请教各位大侠,帮我拿拿主意。屏要400大洋,不好买来试,何况上一家试过,主要是这个屏不常用,万一不是屏的问题,屏没法处理

补充内容 (2014-10-13 10:05):
请大家注意看,上部和底部显示的是相同的内容,

补充内容 (2014-10-13 10:48):
换了张14.0的屏显示正常,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再一次证明,客户的话不可信。在此郑重感谢华康电脑和yqqww2008的意见。

补充内容 (2014-10-13 10:49):
等买张同型号的屏回来,给大侠们最后的结果,敬请期待!

网友:
外接如何呢?

网友A:
看不清楚,本来是正常的不要瞎整。

网友:
忘了说外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本来是正常的不要瞎整。

底部都上下分屏了,还正常么?

网友:
百分百屏坏啦!自己试过才是真试过

网友:
不要怀疑是图片拍的不好,其实显示的就是这个样子,注意看底部和顶部是一样的

网友:
已确认屏正常了,那只有显卡了。先测一上屏供电是否稳定无杂波。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方面有没有不稳定的,显卡的时钟等

网友B:
屏的接口是不是通用30片插的,,找张屏试一试,,再不行的话,,一般就是显卡了

网友:
看样子是偏色

网友:
各位大佬,不要告诉我波的事情,不会用波,波都生锈了。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C:
查一下RGB信号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屏的接口是不是通用30片插的,,找张屏试一试,,再不行的话,,一般就是显卡了

尺寸不一样,接口一样能用么?从来没有试过,怕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RGB信号正常吗?

RGB只有VGA接口上面有吧?外接正常呢。

网友:
那个测试屏换下试试。。条件允许多换几个牌子,或者 把17寸的屏 放其他电脑上试试看看,

网友:
找个驱动板测下屏,就能确定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我这里一年就看见一次17寸的笔记本屏,换屏我一生到目前为止就这一次呢

网友E:
看样子还是屏的问题,最好自己换个屏试一试。

网友F:
你换下屏线试下,在看下屏接口是否有掉件的

网友:
我也怎么看也是屏的问题,可是上家换过,我看屏也是拆过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换下屏线试下,在看下屏接口是否有掉件的

放大器伺候了一晚,也没发现异常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还是屏的问题,最好自己换个屏试一试。

说的有理,我也这么想呢

网友G:
会不会是分辨率的问题啊,还有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分辨率的问题啊,还有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话说外接正常呢

网友H:
这个情况看来就只有出现在屏或者屏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接口是不是通用30片插的,,找张屏试一试,,再不行的话,,一般就是显卡了

换个30针的屏试一下,只要屏接口一样,尺寸不是问题,换吧,保你没问题不会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尺寸不一样,接口一样能用么?从来没有试过,怕冒烟

换个30针的屏试一下,只要屏接口一样,尺寸不是问题,换吧,保你没问题不会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分辨率的问题啊,还有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外接正常就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显卡吧

网友I:
这个属于一种电磁干扰,换一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
上下分屏。。。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至于这花屏。。。屏换过。。。我觉得屏线是不是再确认下

网友:
屏接口一样就可以试,我试过14的和15.6的互换的,还有超薄的也可以亮机,事实证明不会那么轻易冒烟的。

网友:
建议更换屏线,屏线有时候解释不清楚,但换了就好。量有时候也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J:
led的屏 30针的基本是通用的呀  换个别的屏试下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换过好屏还是这样确定排除屏就把显卡取下重新直球或者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加焊很多时候是没用的

网友:
去找同行借一块屏碎了下边有字的这屏装上试试呗!

网友:
超频,用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外接都正常了,那只有三种可能,屏,显卡,屏线 。个人认为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属于一种电磁干扰,换一个电源适配器

液晶显示器会出现适配器的电磁干扰,笔记本没遇到过。

网友K:
个人觉得,屏的分辨率和原装的分辨率不一样,所以导致奇葩花屏,请楼主注意我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个人觉得,屏的分辨率和原装的分辨率不一样,所以导致奇葩花屏,请楼主注意我的回答

现在的屏就是原装的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情况看来就只有出现在屏或者屏线上

买根屏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led的屏 30针的基本是通用的呀  换个别的屏试下

找个屏是一下先,只要不会冒烟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用其他同样接口的屏试过了吗?故障还有吗?

网友L:
这不是经典的水波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不是经典的水波纹吗

不是水波纹。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个E40也是纱窗一样的花屏,但不分屏,4个现存显卡全干了一遍,最后换屏好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M:
搞清楚问题就好· 不要因为客户的话而打乱我们的节奏· 该怎么整就怎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M:
搞清楚问题就好· 不要因为客户的话而打乱我们的节奏· 该怎么整就怎么整·

说的有理,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
如果屏没问题,就是线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