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今天碰到个奇怪问题求围观

楼主(2014-10-12):
       前几天接一块华硕主板,客户说拿出来清了下灰尘就点不亮了,到我手上通电一看无复位,换了时钟之后修好了,客户就拿回去,没想到第二天又拿回来了说每次开机都是要拔掉电源在接上电源才能点亮,我一想应该是我换的时钟有问题,结果再换一个新的还是一样,对于这种问题一点思路都没有,以前也碰过好几块这种问题都没修好,这次钱都收了人家的,一定想办法搞好给人家,求各位大师支招。

         只要是关机了在开就跑0805代码重启也是一样,BIOS刷过,IO换过,排除外设,CMOS电路问题,想明天换GB南桥试下,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吗,提醒下让我少走弯路。

网友A:
这个主板好像是欧盟代工的这个主板南桥坏的好多啊!我修了不少于5块了,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情况,我只能说这个板的南桥坏的多,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先查coms电流,先别动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好像是欧盟代工的这个主板南桥坏的好多啊!我修了不少于5块了,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情况,我只能说 ...

谢谢提醒明天试下

网友C: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电源坏的?

网友:
0805是跑到哪儿了?会不会那个电容不行了呢?

网友D:
查一下RTC电路吧,拔电源是不是要清除什么,但南桥也要考虑到

网友E:
都古董的机器了 还搞个毛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电源坏的?

电源坏是不可能的,今天用这个电源修了十几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古董的机器了 还搞个毛线呀

只要客户肯修就行了,不管有多垃圾,有钱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RTC电路吧,拔电源是不是要清除什么,但南桥也要考虑到

VCCRTC, RTSRST#, 32.768KHZ这几个信号正常,看来只能换桥实验了

网友F:
我记得声卡坏,好像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不过楼主已经排除了外设

网友:
这个看的。。。脑子里没什么思路。。。。等楼主解决了。共享下经验

网友G:
blos电压正常吗?看看822排阻换下试试呢

网友:
换个CPU或者内存试试。。。。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没有复位一般南桥的问题多一些 有时加焊也能好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blos电压正常吗?看看822排阻换下试试呢

正常的,第一次开机能正常使用,关了在开就开不了,要从插电源才行

网友:
个人感觉RTC电路好好查查

网友:
板已经修好了,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上大的CPU就不行,上小的就行(排除CPU供电问题),待各位师傅一起分析下

网友:
板已经修好了,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G:
cpu频率设定VID脚正常吗?

网友:
什么故障修好的说明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G:
cpu频率设定VID脚正常吗?

这个不会设置,望师傅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明天试下

请问修好了吗,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古董的机器了 还搞个毛线呀

客户出了钱,再古懂也是宝啊,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声卡坏,好像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不过楼主已经排除了外设

这种现象还真没遇到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blos电压正常吗?看看822排阻换下试试呢

并不是所以华硕的板都是822问题了,不信问班长

网友:
新手就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所以华硕的板都是822问题了,不信问班长

嗯只是一个考虑的方向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设置,望师傅指点下

cpu频率好像可以在BIOS里设置,你自己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