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解说维修B470一例

楼主(2014-10-12):
      相信现在很多人都维修到B470这款机器了,这款机器带给我们创收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维修好之后发现CPU坏了,搞到最后客户不修了这个风险。今天刚好也接到两台B470机器,而且同故障,同地方出的问题了!由于上一贴可能因为我语言表达能力方面的问题,所以造成大家不怎么喜欢(主要是分加的有点少)这次呢只用图片解说,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请加加分,下次用文字加图片来解释电路(故障)。好了不说那么多了(看完记得加分哦)说多了是泪直接上图吧!

       这个机器如果铁皮壳短路的话,给客户报价的时候建议把CPU坏的可能性也提前提醒一下客户,好让客户有心理准备,换铁皮壳时尽量连驱动芯片也一起换,不然容易引起返修,像后面那幅图卡进度条的,用用死机蓝屏等等不稳定故障,测一下铁皮壳几个电压都正常的,大部份都是CPU坏,针对铁皮壳短路过的。
      以前为了完成8D报告,找出经常烧CPU的原因,和同事做过几次实验,每次铁皮壳短路时,上管先短,直接19V到CPU,然后才到下管短路拉低公共点,使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但就是这短短的时间内,都是可以烧坏CPU的,这解释为什么会连CPU一起烧了。
    对于刚入门的新手,建议先学好焊接,BGA,看似简单,但以后出的板都是很精密的芯片,如果焊功不好理论很好,找出故障点了,既使找到原因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可能会把故障扩大化
    后面那句是今天看到学徒的一些表现的感想,各位不要见怪。好了,废话就到这了,说多了是泪,加分才是硬道理,评分吧越多越好

网友A:
烧CPU见过最多的是 G470  95831 不好搞

网友B:
能不能说下,驱动管的,型号,上次遇到一个,但是没材料,又退回去了.......唉........

网友C:
修过好几个这样的本都是cpu一块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下,驱动管的,型号,上次遇到一个,但是没材料,又退回去了.......唉........

兄弟,这个的话看一下电路图应该型号了吧

网友D:
驱动芯片不换的绝对会返修,所以楼主一起干是对的

网友E:
找个一般的MOS管换上去就可以

网友:
看来以后要一起换了,CPU也太爱坏了,这一般报价多少啊?一起换下来钱也不少呢,就怕客户不同意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找个一般的MOS管换上去就可以

很容易烧掉的,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芯片不换的绝对会返修,所以楼主一起干是对的

当实是领导规定换的,一天换几十块板,换到烦
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好几个这样的本都是cpu一块坏的

都碰到一样的,加点分顶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CPU见过最多的是 G470  95831 不好搞

也好搞的,加点分下次我写个维修这个芯片的贴子,但不讲理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下,驱动管的,型号,上次遇到一个,但是没材料,又退回去了.......唉........

加分后,帮你一个一个写出来都行

网友:
为什么  我遇到的都是烧糊的

网友:
都是通病,严重的还烧CPU

网友G:
主IC没有一起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IC没有一起换吗

主IC很少坏的,加点分了同学

网友:
楼主说【换铁皮壳时尽量连驱动芯片也一起换】所指的驱动芯片是那一个?

网友:
碰到很多坏CPU的    很多客户就是因为CPU坏了    不休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不如找个机器 先试CPU
不然每次修好了 再试CPU ,麻烦!!

网友:
换便宜点的U 啊,才几十块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修到就知道了

网友H:
B460铁壳管子的确实爱坏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B460铁壳管子的确实爱坏哦~~呵呵~~~

能加点分的话,我也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两台都是cpu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一般的MOS管换上去就可以

可以改那种大功率的MOS换,试过没有问题,当然芯片也要一起换

网友:
这机器好修的很好修不好修的修死人手上还有3台看了都怕

网友:
B470有的机器很变态啊。。我修了几台

网友:
好经验好经验

网友:
的确要注意CPU的问题。不然有些客户是不会同意维修的。费用太高了

网友:
五分送上,期待楼主多发贴.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加点分我就更相信有技术含量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实用,焊工也不错!

网友:
联想B G470都坏U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下,驱动管的,型号,上次遇到一个,但是没材料,又退回去了.......唉........

NCP5911MNTBG-GP这个是驱动芯片的型号,淘宝一搜一大把,铁皮壳的MOS管淘宝也搜到

网友I:
LZ说的有理,前几天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大短,后来拆机发现是铁壳短路,换了后,还是不开机,估计CPU坏了,换了后还是一样不开机,最后换了一个内存才好,唉,后来给客人报介,客人不修了,闹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说的有理,前几天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大短,后来拆机发现是铁壳短路,换了后,还是不开机,估计CPU坏了, ...

说的有道理就加点分了,人的心里第一次好接受,第二次再高就不好接受了

网友J:
上个月也是遇到卡LOGO换了CPU就好了
同时遇到两个,最后CPU都坏了
还有一个HP  G4的进系统后用一会就花屏,也是换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个月也是遇到卡LOGO换了CPU就好了
同时遇到两个,最后CPU都坏了
还有一个HP  G4的进系统后用一会就花屏 ...

遇到了,加点分一起好好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容易烧掉的,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本人试过,没发现有烧坏的

网友K:
很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以后碰到这机器我也要先测试CPU了

网友L:
说的驱动芯片是不是很小的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以后碰到这机器我也要先测试CPU了

这招也行,但装的时候一定要进系统跑跑3D,请加分了

网友:
哦 CPU铁管子上管短了 原来CPU也会烧掉

网友:
看来以后要一起换了,CPU也太爱坏了,这一般报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的驱动芯片是不是很小的哪个?

是的,也可看那G极的连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NCP5911MNTBG-GP这个是驱动芯片的型号,淘宝一搜一大把,铁皮壳的MOS管淘宝也搜到

感谢告知!

网友:
楼主 你卡logo  把独显的驱动不要打上 就可以了   不知道对不对 你 可以试试 我遇到过 可以的

网友M:
修机器的经验真是好东西,现在修的少,碰到问题都最第一次,花的时间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机器的经验真是好东西,现在修的少,碰到问题都最第一次,花的时间很多。

确认故障了,多上论坛看看,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

网友:
这款 铁盒子 坏的好多啊

网友:
贴皮壳驱动芯片一起换掉为妙

网友:
B系列的东西看来是很差啊

网友:
好久没有发技术贴了 ……忙死了

网友:
95831真的不好搞啊,不出电压

网友:
貌似现在许多HM系列的机器,只要CPU供电短路,U都难逃烧坏的可能性,难道是CPU技术还不行,像630显卡那样爱坏,

网友:
这款机器不好修啊   修到过一个这个机器   不定时死机,铁管拆开了   是烧了  换了后还是死机,cpu换了一样不定时死机   ,最后放弃了  ,没修好

网友N:
一般这情况把CPU也报上去了。LZ 这帖子果然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般这情况把CPU也报上去了。LZ 这帖子果然详细!

详细是详细了,就是没见你加分了

网友:
改管肯定要烧,同意楼主。碰到过一次 ,短路的地方太多没修好,直接换板了。

网友:
我习惯了一见到这机器的铁壳我直接全部敲了,换成8脚的MOS管,哈哈   无一返修

网友:
请问是CPU坏了也会卡在开机LOGO吗

网友:
这个壳很容易坏的

网友:
联想B460 V460 B470 都有这问题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O:
这个木有修过,不过下次有问题就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木有修过,不过下次有问题就知道了。谢谢楼主

加点分来谢嘛

网友:
这个机型毛病多阿布!!

网友P:
遇到过   后来换了个g的cpu   客户差点就嫌贵不修了

网友Q:
这个机器的 龟壳 坏的很多  我前天修的也是通电大短。CPU上管击穿了2个,换过之后电流上到0.96左右 不亮  是CPU挂了!

网友:
不过很好确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机器的 龟壳 坏的很多  我前天修的也是通电大短。CPU上管击穿了2个,换过之后电流上到0.96左右 不亮   ...

CPU电压出了吧,出的话基本是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遇到过   后来换了个g的cpu   客户差点就嫌贵不修了

提前探探风还是好的

网友:
楼主啊,同感啊。好几次了,cpu也坏了,客户也是不修理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修完上个坏CPU先试试,在上好CPU

网友R:
我也碰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客户号说的换了,不好说的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碰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客户号说的换了,不好说的白干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如果不提前说清楚,客户还以为我们坐地起价呢

网友:
今天这这台是电流跳0.6左右!!不亮

网友:
可能是CPU!!

网友:
希望联想多多出点这样的机器,咱才有饭吃

网友:
有图有真相,速度

网友:
修到过几个本,贴片MOS管坏的多,所幸没坏CPU,要不然客户就不修了。。。现在报价高了都不修了。~~~~

网友:
龟盒mos管惹的祸

网友:
这机子修好几台了,烧板烧U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铁壳mos管之哀求

网友:
我这有台,刚开始大短路,cpu供电哪里,修好后,挡win7标 是怎么回事

网友S:
不一定都要换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一定都要换cpu供电芯片吧?

建议尽量换一下驱动芯片不是供电芯片

网友:
支持要不加分?

网友:
有最近的维修课程的笔记分享下1014253750@qq.com

网友:
给力啊,我一般只换上管,下管和驱动管都不换。

网友:
IC很少坏的,加点分了同学

网友:
这机器铁壳壳坏的好多,

网友:
哥们,这个铁壳子的mos管,可以用8个脚那种管子改吗?

网友:
楼主好计谋啊

网友:
我最近也修到一台,修好了CPU坏了

网友:
厉害  可以加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学习了     现在一看到B460  470之类的   就觉得麻烦。。

网友:
通病就是好修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我也碰见过

网友:
修过好几台V460  板子差不多,也是铁皮坏,大短,换了之后短路好了,CPU集显电压怎么修都不出来

网友:
楼主,我修过几个G460的,有的换铁皮好的,有的换上去用了几天就返修的,后来我干脆把铁皮拆了下来,也可以用,有的机器都1,2年了,也没见找过。不知道这样妥不妥。也碰见过2次,修好了主板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