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工具线材

楼主(2014-10-12):
没事时,跑去硬盘专门维修店里专业,发现,他们搞个破烂的机箱,里面接触好几条线来接硬盘,这些线都是买的吗,在哪里买,听说好像有的是自己做的,那么又应该怎么做这些呢,主板也要特殊的主板吗,有会修盘的朋友给小弟说说呗,谢谢哈

网友A:
所有的线,转接卡,淘宝都有卖的。

网友:
或者是买设备的时候,卖家会配置好线和转接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线,转接卡,淘宝都有卖的。

谢谢,但是这些线怎么叫呢,在淘宝上搜什么名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这些线怎么叫呢,在淘宝上搜什么名字呢

你买什么线?自己不知道吗?比如,买SATA转IDE,2.5转3.5,维修希捷指令线。
你都不知道买线做什么,为什么花钱去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什么线?自己不知道吗?比如,买SATA转IDE,2.5转3.5,维修希捷指令线。
你都不知道买线做什么,为 ...

PCI转SATA线可以用吗?

网友:
直接淘宝就可以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