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显卡花屏

楼主(2014-10-12):
收到本是可以显示但是花屏,先上图:

看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是显卡,不过还是想着先简单后复杂的思路,
先换内存系统外接测试等一些简单的测试,发现换了我自己内存竟然好了,再换他的内存也是OK的,看了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准备关机的时候又出现了花屏,又换了我自己的硬盘装上系统也是OK,用一会就会花了,
看来是硬件的问题了,拆吧,于是直接拆机,发现这机器好复杂啊,零件太多了,拆开后,发现显卡做过,于是取下来重植,
对脚位做上去竟然不上电了,电源灯闪一下就停了,待机正常,仔细一想不对啊,难道桥放反了,在网上找了一片一样的板,对比一下,还真是反了,太大意了,于是重新做了一下,开机显示一切正常,看了一天电影都正常

好久没有发贴了,这话也说连续了,慢慢来吧,以后经常发发实例吧,下次一定比这次好

网友:
不是吧,反了还可以用的,,牛啊

网友:
是做桥好的还是做显卡啊

网友:
不会吧?那个没有对符号的吗?搞反了,高人哦。

网友:
反了都没烧坏,算你好运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睡觉前的收益啊!

网友:
放反了,还能换回去再用,呵呵,

网友:
索尼很多机器都没脚位 我有一次也是焊反了 修了好几天 不过是自己的

网友:
SONY除了显卡就是显卡,遇到别的问题很少。

网友:
以前刚学的时候我也装反过,那次竟然烧桥,哎

网友:
有点意思,看来以后要仔细来哦

网友A:
SONY 是什么型号 哈哈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B:
放反了。。。。。。。。。。居然还没烧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反了。。。。。。。。。。居然还没烧挂

只能说运气好,呵呵,还上了好几次电呢,就是不上电,闪一下就不动了

网友:
别放反了试了,没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 是什么型号 哈哈

10年的本,PV16   后面具体是忘记了

网友:
应该不能用吧  会短路的

网友:
楼主你的运气还真好,我以为上反了 直接烧了呢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我去,这也行啊,强悍啊

网友:
这个SONY 显卡是不是G86-730-A2?上次我做这个显卡时,对着那个第一脚标志干上去,装好后马上短路,也是有待机开机掉电,后面看到网上图片才知它的标志是错的,真坑

网友:
学习了,以后再碰到没标第一脚的桥先照个照片 这样就不会放反了

网友:
基本功不行啊

网友:
桥竟然是好的哦

网友:
我也放错过,右偏90度,上电瞬间保护,拿下来换个了显卡,没有时间重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