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不触发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4-10-12):
这几天都在修不跑码的机器,一台都没搞定,全放一边了,今天好不容易修了一台比较好修的笔记本,这笔记本的型号是方正R411,老板说是不开机,我一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正常,然后按开关没反应,没办法打开图纸查看开关按键通往EC哪个引脚,发现这个开关信号是通往EC的125脚,于是点此EC的引脚,发现还是不触发

于是测EC的六大条件,发现都正常,然后想测SB的五大条件,没想到只测到VCCRTC   RTCRST   晶振,不是我不想测啊,而是看不懂这些信号啊,即然看不懂那就默认其它信号是正常的吧,即然全部条件都正常,那就刷BIOS吧,于是在论坛上下了个BIOS刷上,然后按开关,发现还是不触发,心想不能吧,于是还是点EC的125脚,发现可以触发了,于是想到可能是开关坏了,于是换了一个,发现还是不触发,但是点EC的125脚是可以触发的,但是开关也换了,那就只剩开关到EC之间断线了,于是只能飞线了,于是从EC的125脚飞线到PD7的引脚上,然后再按开关发现可以触发,看来是判断正确,于是装上CPU和内存,接上显示器,可以正常亮机 搞定,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故障,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有什么不足或者错误,希望大家多多提点意见,谢谢各位

网友A:
思路很简单,,,值得学习,,,EC 6大条件   SB 5大条件、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简单,,,值得学习,,,EC 6大条件   SB 5大条件、看不懂

怎么可能呢,EC六大条件,SB五大条件还有BIOS两大条件啊,这你会不知道吗

网友B:
讲来听听,EC是哪6大条件?SB的是哪5大条件?我也想归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来听听,EC是哪6大条件?SB的是哪5大条件?我也想归纳一下。

这个不好吧,反就是开机必备的条件了

网友B:
是你不知吧,讲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不知吧,讲来大家分析一下,

你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激我,此方法对我不起作用,大家心里明白就好

网友B:
哦,一句话,就是不知,要不要我来帮你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一句话,就是不知,要不要我来帮你讲一下,

随你,不强人所难,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网友C:
呵呵  高手在民间。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高手在民间。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头两个大!

是啊,现在有好多机器都修不好,真无奈啊

网友D:
为什么不把万用笔的针放在125脚,一个针接地,按开关,看开关没有把125脚的电压拉低啊

网友:
进水板断线了吧

网友:
好像没进水,没看出进水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万用笔的针放在125脚,一个针接地,按开关,看开关没有把125脚的电压拉低啊

没试,反正听老板说好像按键不灵,所以就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万用笔的针放在125脚,一个针接地,按开关,看开关没有把125脚的电压拉低啊

这种方法也可以,强制给EC 125脚一个低电平信号实现强制触发。

网友E:
我记得也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也是不触发,开关没有电压,后来我直接给开关拉了一个电压就可以触发上电了。貌似也是R411,有点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也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也是不触发,开关没有电压,后来我直接给开关拉了一个电压就可以触发上电了。 ...

难道是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