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主板不上内存电压正常,插上内存电压偏低

楼主(2014-10-12):
今收到客户一片技嘉主板型号为GA-G31M-ES2C根据客户描述,主板能加电就是加电不显,内存条换过,CPU也换过,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后送来维修,拆机测量各供电MOS管有无短路在确定无短路的情况下插上假负载后上电,测量各供电电压正常以后,上CPU,内存,诊断卡开机跑C1,C1是内存检测不过,先易后难的思路先来刷个BIOS吧。。。刷完后故障依旧继续卡内存,奇怪了哈,内存供电正常BIOS也刷过为什么还是卡C1呢?再测量一下各点供电吧,结果在测量到内存供电时惊奇的发现内存电压1.48V明显不对,拆掉CPU拔下内存又测量了一遍内存供电1.93V,又插上内存跟CPU又测内存供电又是1.48V玩什么呢???找来图纸F:拆了1.8V输出的分压电阻测量正常,拆下R1945 8.2K电阻时电压正常了,立马换掉Q286跟D极的0.1UF滤波电容,上电恢复正常。

网友A:
那就是三极问题啦

网友B:
有些主板不上内存测量供电偏高是正常的,楼主你的故障应该是内存供电上管击穿造成的故障。

网友:
性能不良后,出现导通能力不行?

网友C:
内存电压不足与BIOS有关吗?楼主很喜欢耍BIOS

网友:
      遇到过, 楼主修的比我明白

网友D:
D极并联有四只电容楼主是如何判断0.1UF电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D极并联有四只电容楼主是如何判断0.1UF电容问题的?

0.1UF电容本身工作与5VDUAL电压有关系,这个电容性能不良的话,也会造成1.8V内存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三极问题啦

Q286是三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些主板不上内存测量供电偏高是正常的,楼主你的故障应该是内存供电上管击穿造成的故障。

称为软击穿,不带负载正常有负载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称为软击穿,不带负载正常有负载就不行了

是的,管子本身软击穿的话,也会造成G和S级驱动导通和输出电压电压异常,所以带不动负载工作,这里内存供电上管S级相连滤波电容失效对地短路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压不足与BIOS有关吗?楼主很喜欢耍BIOS

请问如果用假负载测试各供电电压正常,上负载后不跑不过内存,换过内存后还是不过,按照您的维修思路你应该先修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