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KE的DT890D数字万用表故障,懂行的请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4-10-12):
FUKEDT890D数字万用表故障,懂行的请进来指点指点。

网友:
在文字中加上图片

网友A:
明天再把故障现象传上来

补充内容 (2014-10-15 21:20):
故障现象:
欧姆档:现象有很多种不固定,有时一直蜂鸣,手的位置能感应声音的大小;有时像秒表,显示数字是递增或递减的数字,基本上每秒加减1;有时不走秒。200欧档开机显示1或-1,表笔短路后,无反应还是显示...

网友B:
什么故障都没有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再把故障现象传上来

补充内容 (2014-10-15 21:20):

故障现象:
欧姆档:现象有很多种不固定,有时一直蜂鸣,手的位置能感应声音的大小;有时像秒表,显示数字是递增或递减的数字,基本上每秒加减1;有时不走秒。200欧档开机显示1或-1,表笔短路后,无反应还是显示1或-1,欧姆、千欧、兆欧能正常显示。当走秒时表笔短路所有欧姆档都是显示递增递减的数字。当不走秒时表笔短路显示不为0。
二极管档:正反接都无鸣叫 显示 1或-1
直流电压档:上次还能正常测量,这次不行了。手一碰红表笔就蜂鸣,黑笔没反应。
交流电压档:不能正常测量
电容档:无反应
故障原因不明(可能原因):
1、这只表放置了很长时间没用,档位旋钮不好用,我拆开清洁后好用了,清理过程中有个小触片掉了,我凭记忆又装回去了,不知道装错了没有,如果装错会不会出现上述故障现象?
2、为解决9v电池问题,就用5v手机充电器给表供电,刚接线时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了,不知是不是故障原因。
现在是用9v直流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都没有说

谢谢关注,故障现象已经发表,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我是新人,论坛的一些功能还不太会用,看着可能有点乱,有看不明白的可以给我留言,我的邮箱WF7575@163.COM电话131053240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关注,故障现象已经发表,请帮忙看看。谢谢

这故障少见,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