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屡烧EC求救。

楼主(2014-10-12):
一台华硕K42JC.同行送修时不触发。待机3V 5V正常,取了COMS电池后自动开机了也显示了,但是暗屏(无背光)。到论坛里找了么有K42JC的图但是有K42JV的图拿来参考参考。 暗屏是因为没有29脚的BL_EN_CON信号,接着往下追到了这里 其他三个信号都有3.3V,唯独没有D4504的LID_SW#信号。K42JV貌似没有用D4504这管子,但是我这片JC的是有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信号是EC发出的,没有这个休眠信号要么EC坏要么是休眠小三极管坏,拆了小管子还是不行。换EC吧EC是8570E。换好后正常亮了,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可是装好机器又开不了了。在拆机取了COMS电池又自动开了,唉  又暗屏了。LID_SW#又没有了。这时已经意识到可能板子会烧EC了,不过我还是不死心又换了一片。这次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装任何外设,连CPU风扇都没有插。又亮机了装上COMS电池手动开了两次都正常了。可是等我去嘘嘘回来又开不了了。又一样的现象了。求大师们给指点指点啊。EC供电我都量过都正常,还以为是加热EC亮冷了不亮,各种给EC加热加焊都试过不行,看来真的是烧EC啊烧了我两个EC了伤不起啊,手上还有最后一个不敢换了。大师们给点意见啊,愿上帝保佑你们发大财。谢谢啊。

网友:
3V无极性电容换成有极性电容

网友A:
EC供电肯定不正常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32768K晶振有问题,或者触发电路这块,你确定你的EC烧了?我觉得不是烧了,应该你的EC没烧,只是触发电路有问题,查查CMOS电路吧

网友:
频繁烧EC可以测量下3,3V线性电压的对地阻值或者查下本身外围电路元器件损坏情况。

网友C:
把合盖开关控制线切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合盖开关控制线切断了。

兄弟这样做LID SW信号会不会失效呢?

网友:
没必要动了给LID飞个3.3V过去

网友:
打一下阴值,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电感烧直连了?示波器打下5V看看?

网友:
把D4504拆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合盖开关控制线切断了。

我已经将休眠小管子取了,这和切线没什么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供电肯定不正常

EC供电3.3V都正常的,除非你说的是有杂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32768K晶振有问题,或者触发电路这块,你确定你的EC烧了?我觉得不是烧了,应该你的EC没烧,只 ...

EC确定已经烧了,因为我每次换新的上去都能正常触发点亮的,而再换之前换下来的上去就不能正常触发了,只有不装COMS电池才会自动开机且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电感烧直连了?示波器打下5V看看?

唉  惭愧啊到现在都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EC确定已经烧了,因为我每次换新的上去都能正常触发点亮的,而再换之前换下来的上去就不能正常触发了,只 ...

如果看到图纸EC的条件满足,而且已经请求南桥开启SLP-S3那就说明EC有动作啊,因为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EC旁边的电阻加热后阻值变大了,就正常的,冷掉就又不能用了,

网友:
应该还是3V线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看到图纸EC的条件满足,而且已经请求南桥开启SLP-S3那就说明EC有动作啊,因为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是 ...

一开始我也怀疑过就是不是加热EC周边就可以,但是怎么加热都不行的。所以一开始发帖我就说了各种加热加焊EC都不行。

网友:
去掉L|D的二极管它就不会再拉低BL一EN的电压,那磁耦休眠开关会失效。也许是你去掉霍尔元件没有高电平发给Ec了。

网友:
如有必要直接换板吧!

网友:
楼主弄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