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5不亮机

楼主(2014-10-12):
拿过来,不开机,南桥短路了,换了一个可以出发,电流1A不亮机,U,内存都换了,求AMD上电时序,和南桥部分高清图片,不小心碰到2个小电容,都按班上表示补好了,求指点!

网友:
应该南桥没做好

网友:
换了2个了,一个是板子花屏上拆下来的,一个是淘宝上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跑码了

网友:
对照一下板子吧,看看件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