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假负载上的AD阻值是不是要完全一致

楼主(2014-10-12):
假负载上面的AD输入阻值 是不是要完全一样...如果有些差了4左右的正常吗?

网友:
正常一般不超过5就是正常的不过什么都用列外

网友A:
正常的,理论上要一致,但实际还是会有点区别的

网友:
应该可以 问题不大

网友:
误差10以内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一定要一致的

网友:
你换个带灯的 就不用一个一个量了 多好  效率就是效益啊

网友:
打错了.差了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理论上要一致,但实际还是会有点区别的

打错了,差了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差了40

FSB前端总线(北桥---CPU)好坏判断方法:
对地值一致,偏差10以内。
775接口假负载四个白圈内数值为1为正常(四个必须全为1,或全部有值),其他测试点不可为1。
775接口除外,任何假负载数据或地址测试总数值不可为1.
FSB总线对地值异常解决步骤:
对地值为1或偏大
a:目测CPU座针脚是否变形
b:按压CPU座测对地值是否正常
c:按压北桥测对地值是否正常
d:北桥问题

网友C:
40差的也太多了!!!肯定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差的也太多了!!!肯定有问题哦!!

的确是相差太大了,加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