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黑盘体硬盘核心图片

楼主(2014-10-12):
WD黑盘体硬盘核心图片

网友:
请问为什么不直接放图片啊?

网友:
楼主不是吧 硬盘拍了照片就上传了吧

具体什么东西呢

网友:
想赚分想疯了吧

网友:
呵呵 不值当去下载

网友:
是关于 黑盘配磁头的,是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所需要的工具:显微镜  40-80倍
挑头硬盘家族包括哪些 ?,,,
MT4K 系列   ST 7200.11 7200.12 系列, WD 硬盘家族系列

所有挑头硬盘的原因:7200.11 1个头的盘不会挑,以WD盘为例,  1个磁头的盘比如WD40G 黑盘1个头的 不会挑,,1个头只要型号一样完全可以通用,,,,但1个以上的头,2个头就会挑头了,,,真正的原因是磁头方位角存在差异,对于WD盘有时即使硬盘DCM 和型号完全一样,也会存在挑头的问题。。因为,硬盘在写入伺服信息时会写入2个盘面不同垂直位置伺服信息。  磁头方位角改变,读伺服信息时就会异常,,关于磁头方位角,请看上面四个硬盘的相关图片, 图片通过显微镜拍摄,位置位于2个磁头的前面尖端部分,  这个部分可以直接反应磁头的相对位置角度-方位角。   不管什么 型号的硬盘,只要挑头的,一定是这个方位角不对。用显微镜直接可以看到的。

关于更换WD硬盘磁头需要注意:
1,用显微镜看一下原磁头方位角,然后到我们的备件库中去找相同方位角的头换上。(备件库的建立:我们准备10-30个磁头好的硬盘,相同类型相同型号, 然后,把头拆下来,用显微镜拍图,分头,分类,记录上硬盘参数,型号, DCM ,SN . 重要的是磁头方位角参数,我们可以用向左偏移或向右偏移大约位置来记录参数,将头放入盒子中封存起来,同时将参数和图片记录到电脑数据库中,,这样,我们以后遇到硬盘时,观察原盘的磁头方位解,然后在数据库中找到相同的方位角的头,直接更换就可以。
内容部分截取:::
换头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注意以下几点:
伺服信息是否损坏
关于WD盘,盘面伺服信息丢失的验证,1,我们换上好头,更改ROM 磁头地图  只打开0号头,通电听一下0头有没有磁头读取固件的自检声, 如果有自检声说明伺服信息存在,如果一点自检声也没有的,说明伺服信息坏,这种盘目前没人可以搞好。同样,1头伺服信息的判断一样用0头的方法。

网友:
罗老师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资料30分也值的

网友:
换头的值得花下载分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