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掉电到 不跑马维修 希望大家给我加加分,太少了

楼主(2014-10-12):
各位大神们,我有什么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原谅啊 ,好废话不多说看图,是一快华硕的主板,型号为M4A87T  我的手机的 像素不好还请谅解

拿到主板先不忙上电啊 ,我左左看看右右看看发现敌情了啊 看图是氧化

这两张都是氧化的图片啊 拿到主板心中狂喜啊 ,好像飘到云端的一样的感觉好现在就处理
氧化的地方,加焊的,我想加焊一定好,还跑马,加焊好的图片

这两处加焊了就是飘飘亮亮的啊 ,现在氧化都处理好了,就上电看看,在上电的是打一下CPU的小4口,有没有短路的现象看图

好CPU哪里没有 短路,我就安心的上电,在还没有上电的时候,心里在想,就怎么修好了,那不是太爽了,好上电看看,什么我惊呆了

上电掉电啊 因为掉电的速度太快了,我的手机没有拍到的图片 ,天啦我的心从天上掉在地下的感觉我就说嘛,没有那么简单的问题啊   ,唉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掉电的话,看不是CPU哪里短路了,我把小4口不插上啊看看掉不掉

     呵呵发现不掉电了,心中喜庆的画面有浮在在我的脑海里,刚才我们的CPU小4口的值为为452,

说明场馆没有短路,那就是主芯片和驱动芯片,想这样的话我们首先主芯片,好就先干主芯片,,好风枪伺候 啊,吹下芯片,好了一个好的芯片啊阻值为854

发现不掉电了啊,

可是问题有出现了 啊,有复位不跑马啊 ,

不跑马的板不好修啊,心中喜庆的一把火就这样被熄灭了啊大地啊,苍天啊不跑马,唉,还是老老实实的修把

这板的芯片组是AMD的板,就按照AMD的时序来修这个板,
内存供电   VDDA2.5V   CPU核心供电     桥和总线同时出
内存供电正常

CPU核心供电 正常

   桥供电的图片忘了拍了 是正常的   总线供电正常

      CPI_E的时钟 A13  A14正常

  PCI_E复位正常

             PCI 时钟正常

  PCI复位正常

VRMPWGD和PWROK的两个PG信号正常,为什么不跑吗呢?哦对了还有BIOS的程序不刷啊,呵呵心里就高兴起来
  ,高兴的在华硕的官网下载了BIOS程序,在刷的时候心中在想这下一定好了吧,刷好了后还是不跑马啊,

现在的时序都走完了,为什么不跑马呢?,我一个人在哪里想啊想啊 ,突然想到了先产生CPU的VDDA2.5V供电啊啊
果断的去测试发现,产生VDDA2.5V的芯片

   是个小5脚芯片,测了1脚供电3.3V  EN3.3V的电压,输出电压为0.7不正常

芯片的条件满足,不输出电压低,换掉看看,奇迹发现的2.5V的VDDA正常了还跑马了啊 如图

接上显示看看,屏幕显示了如图

                         希望大家修机的是要好好的跟着时序修啊 ,不要像我一样不跟着时序,绕了一个大圈仔发现时VDDA的供电部正常
                 装了系统,测试了声卡,网卡,USB  等,,,,正常

网友A:
修的有点乱……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VDDA 2.5V电压也是AMD主板上电时序测试电压组之一。

网友C:
那个产生CPU vdd小5脚芯片是什么呀?三极管还是MOS管呀?位置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产生CPU vdd小5脚芯片是什么呀?三极管还是MOS管呀?位置在哪儿?

vdd小5脚芯片作用是进行3.3V稳压转换的,位置可以在CPU座旁边可以找到。

网友D:
VDDA2.5供电很容易被忽视  哈哈 楼主喜欢大喜大悲

网友:
要是测电压的时候也按时序来,就快了

网友E:
VDDA电压不正常,怎么会有跑马,且有复位,难道VDDA不参与时序?

网友:
VDDA电压不正常才导致不跑马啊

网友:
看起来还得按时序走啊,这样能少走弯路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的蛮辛苦,赞一个,借鉴一下。。。

网友:
修板就得按时序走,必免走弯路。

网友:
有芯片就是好~PLL不容忽视啊~

网友:
是 的啊 ,忽视的  话 就 还绕圈啊

网友F:
我修主板的顺序,
1.测CPU供电是否正常
2. PCI B16复位 3.3V是否正常
3. 刷BIOS
以上3步不行再慢慢按照时序修

网友:
写的好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VDDA电压不正常,怎么会有跑马,且有复位,难道VDDA不参与时序?

是的,这个电压异常主板也会没有复位,不跑码的,楼主可能描述错误了,VDDA电压也是参与AMD主板的上电时序中重要条件之一。

网友G:
基地出来的就是厉害,理论都那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有点乱……

修板的师父语言表达能力欠佳了,请理解,但我相信修板的时候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VDDA 2.5V电压也是AMD主板上电时序测试电压组之一。

这个电压是在CPU供电之前,如果没有这个,有些板CPU电压都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产生CPU vdd小5脚芯片是什么呀?三极管还是MOS管呀?位置在哪儿?

在CPU附近可以找到,不是MOS管也不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VDDA2.5供电很容易被忽视  哈哈 楼主喜欢大喜大悲

就因为容易忽视,所以现在养成了AMD的板先测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VDDA电压不正常,怎么会有跑马,且有复位,难道VDDA不参与时序?

理论上是参与的,但有也例外吧,有些板这个电压不正常是不会出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主板的顺序,
1.测CPU供电是否正常
2. PCI B16复位 3.3V是否正常

可AMD芯片组的CPU供电在桥和总线供电之前啊,这样不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基地出来的就是厉害,理论都那么清楚

要报个远程来充实一下理论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要报个远程来充实一下理论吗

远程就不必了,年底想去实地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远程就不必了,年底想去实地学,

十万个支持你去,到时多分享一下H61以上的理论出来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十万个支持你去,到时多分享一下H61以上的理论出来哦

楼主有替基地打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替基地打广告嫌疑

自家的论坛,不算打广告吧

网友:
哇 你太厉害了 支持下

网友:
楼主VDDA2.5是什么电压

网友:
孩子技术有待加强

网友:
不看这个帖,差点就把这个电压给忘了

网友:
小弟来顶贴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问题知道怎么搞

网友:
楼主碉堡了,又学到了不少。

网友:
看到刷bios都带不跑码,我兴奋了,可是看到vdda时,莫名地有失落感.

网友:
这技术必须给分

网友:
AMD这个电压是很容易被忽视  碰巧就是这个电压出问题了  绕了很多弯路

网友:
版主修机神速呀

网友:
学习了,VDDA这个电压还从没关注过

网友I:
VDDA 测量点在哪里。 这样说AMD 的时序 就是 内存- VDDA-CPU -桥-总线咯? 我一直都没有测过VDDA 。。

网友:
理论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IDE的1脚和PCI  A15脚PCIEA11脚

h61 和H55呢

网友:
估计这板子就是VDDAD电压偏低,AMD平台VDDA电压偏低,多半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就像是CPU短路保护。电源芯片是没有坏的,楼主白换了。修好VDDA,板子就正常了。

网友:
                     好教材!学习了。

网友K:
想请教一下:通过打小四口的阻值是452来判断场管是否有问题,这个可以理解。不过好“风枪伺候 啊,吹下芯片,好了一个好的芯片啊阻值为854”,可以这样理解吗:吹下后,在焊盘上测该芯片的供电脚的对地阻值是854?还是直接测这个芯片的供电脚的对地阻值是854?或者还是其他的引脚的阻值?

“VRMPWGD和PWROK的两个PG信号正常,为什么不跑吗呢?”我看到了你测完PCI-E和PCI的时钟和复位后就给出了这个结论,是不是通过测这两个槽的时钟与复位就可以下结论?

网友K:
引用 网友B:
vdd小5脚芯片作用是进行3.3V稳压转换的,位置可以在CPU座旁边可以找到。

这个小5脚的芯片 的型号是什么?方便说一下,多谢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进修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不懂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I:
VDDA 测量点在哪里。 这样说AMD 的时序 就是 内存- VDDA-CPU -桥-总线咯? 我一直都没有测过VDDA 。。{:4_1 ...

一般在CPU座旁边5脚芯片对应引脚上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小5脚的芯片 的型号是什么?方便说一下,多谢

型号具体要参考这个主板的图纸才知道,这个5脚的芯片作用等同于稳压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请教一下:通过打小四口的阻值是452来判断场管是否有问题,这个可以理解。不过好“风枪伺候 啊,吹下芯片 ...

VRMPWGD和PWROK的两个PG信号在INTEL芯片组中是主板本身正常复位工作后才发出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请教一下:通过打小四口的阻值是452来判断场管是否有问题,这个可以理解。不过好“风枪伺候 啊,吹下芯片 ...

这里4PIN接口阻值为854欧姆应该是楼主更换好的主控芯片测量到的,芯片供电脚的工作电压也是5V或12V提供的。

网友(2014-11-11):
帖子分析的精彩,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电压正常不包括VDD2.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