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h55不触发

楼主(2014-10-13):
师兄们好!谁能帮助提供YESTON H55 V1.1图纸点位图,小弟不胜感激!先谢谢兄弟朋友们了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不触发,开关针有5V ,IO 开机时68脚有跳变,67脚有跳变哦,73脚低电平哦
不知怎么下手哦,强行拉低72脚可以加电但不跑码,一松开72脚就断电了哦

网友:
  学习者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73脚低电平查PCH的5大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换PCH、IO。这些主板图纸都没有留传出来。

网友:
盈通就没见过图纸,还是找IO的PDF吧

网友:
先检查CMOS电路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检测 S3 有个跳变  如果没有。南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