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让自己给弄坏了,什么都不懂,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4-10-13):
为清理笔记,拆下键盘,然后,放温水水清洗了一下,在装上,就不能用了.键盘以前清理过几次,一开始仅是一两个键不起作用,现在全都没响应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网上买的山寨苹果 13寸,外盒很不结实,想整体换一个13或14寸的外盒,不要求牌子,只要结实,然后在患上和新外壳配套的键盘,可以吗?不知道笔记本的键盘接口是不是都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楼主是不是换新机啊?!

网友:
呵呵一笑  还换13 或 14的 你真敢想  你直接换本子吧

网友A:
键盘你用水洗啊 我去 只听说能用酒精  还是换个新的吧!某宝上淘淘吧

网友:
学习者

ediso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楼主真逗。秀智商呢!

网友:
还是洗了几次才坏啊?国产机有那么牛吗?

网友:
我有一台山寨苹果坏机器·  你需要的配件可以买给你哦·加我QQ 1259801867

网友:
键盘你用水洗,不坏才怪呢

网友:
用洗衣粉洗键盘才不会坏 楼主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
只能换个了

网友:
更换键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新的键盘吧

网友:
水洗后,没法修的了,,,要不你折散慢慢拉线看看,,,

网友B:
怎么不加点立白

网友:
楼主你不是干维修的吧,还用水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你用水洗啊 我去 只听说能用酒精  还是换个新的吧!某宝上淘淘吧

以前我的台式机键盘,都是用热水洗的,洗完跟新的一样,吹干,在装上没问题。当然没晾干就装上肯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加点立白

确实是用立白,加温水,泡了半天,以前洗台式机键盘都是这样洗

网友:
这就是技术人员。。。。。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