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V411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10-13):
型号:三星NP-RV411
CPU:I3  380  独显机器
故障:客户拆机后,键盘进系统后不能正常使用(按字母键出现功能键)在bios里面可以正常修改时间,在系统里点鼠标左键(如点我的电脑弹出的是我的电脑属性窗口),右键不能使用,一点闪下就没有了。按下键盘的alt键,鼠标右键能正常使用,左键依旧。
动作:
     不上硬盘,在pe下故障依旧,之前换了系统重新分区也一样的。刷了bios,故障还是这样。
     看坛子里也有帖子说这个问题的,但是都木有下文。
     哪个有搞好这个故障的能不能告知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是不是换过屏幕?如果是的话 换块原装三星屏幕会好的。记住得原装的。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啊

网友B: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或键盘本身问题.接个外接键盘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过屏幕?如果是的话 换块原装三星屏幕会好的。记住得原装的。

这个要问下客户才知道,他只是说拆了机子。

网友:
但是在bios下那个键盘还是能用的。如果是IO的话应该在bios下是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或键盘本身问题.接个外接键盘试一试

外接键盘鼠标都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可能是EC问题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过屏幕?如果是的话 换块原装三星屏幕会好的。记住得原装的。

我想问下为啥屏幕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先把EC替换试试 看看效果

网友:
三星有些换了屏键盘是不能用要把就屏麻片换过来    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为啥屏幕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很多三星的机器都会这样子的, 而且哪怕有时候你把原屏幕的码片换到新屏上面也不一定管用。要重新刷写或者换原装。

网友D:
不接本机键盘,只接外接键 盘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本机键盘,只接外接键 盘正常吗?

一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三星的机器都会这样子的, 而且哪怕有时候你把原屏幕的码片换到新屏上面也不一定管用。要重新刷写或 ...

哦。这个没有换过屏。也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在bios里可以使用方向键,回车,f10,修改时间。键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E:
我做三星售后的,三星有些笔记本必须换原装屏,否则键盘会出现串键,但是外接键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三星售后的,三星有些笔记本必须换原装屏,否则键盘会出现串键,但是外接键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