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玩游戏没事看视频会自动重启

楼主(2014-10-13):
  排错了一切散热 内存CPU 的问题  玩游戏怎么玩都不会重启  看网页也是但是看网页视频 没多久就会重启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找修本的维修吧 不要尝试自己去解决了。。。。

网友A:
建议你重新检查下散热, 不行就看下显卡, 最后干桥

网友B:
鲁大师温度加压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鲁大师温度加压测试下!

加了 玩游戏跟加压差不多吧 都不会重启就看视频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重新检查下散热, 不行就看下显卡, 最后干桥

主板换过了 换了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