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版没电压 前极电压低

楼主(2014-10-13):
前极 开关管220  桥220  测到大电容那电压只剩10几V

网友:
那个色环大电阻开始是导通的 现在换了一个无穷大

网友:
检查电容后级的开关管、芯片,如果无短路更换整流桥和电容。

网友:
大电容电压低你搞不定,还怎么混啊

网友:
大电容换了 开关管换了 桥还了没有芯片的

网友:
思路没对,首先电压进来先测试桥中间两只脚 电压应该是220V ,桥两边2只脚电压应该是300V 这里电压就变了,电容上也应该有300V才对。还有那个大的色环电阻,阻值本身就很小,就是通的他是S极到地的你换成无穷大就后极就不会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
你万用表档位弄错了?用的交流档还是直流档?电容后是直流档哦。

网友:
缺少基础知识!你可小心别被电击哦!

网友:
楼主还是先检查整流桥中间有没有AC220v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