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10-13):
我的主板上有独立的显卡,我插上PCI-E的坏显卡时,独立显卡就不显示。当我用独立的PCI显卡时,信号能传到显示器,但是传过去之后,接着信号就断了,之后,能传过去,又断了,就这样反复,求各位高手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插个好的pcie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坏的PCI-E显卡,自己用的时候是可以显示的,就是花屏。

网友:
查查PCIE上面那一排的排容 看看阻值是不都一样 如果阻值不有一对不一样 那就考虑下北桥会不会虚焊了

网友:
好像有带动这个方法,但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楼主的现象可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换一板主板,就可以用PCI显卡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当用PCI显卡时,运行MATS,提示找不到PCI-E,是不是必须得用PCI-E这个显卡时,才能用MATS来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换一板主板,就可以用PCI显卡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当用PCI显卡时,运行MATS,提示找不到PCI-E ...

肯定的用你要测得显卡运行mats要不查出的结果也不是你的坏卡

网友:
楼主的现象可能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