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60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10-13):
宏基 4560 (板号:je40 10273—1)开机无显示   (准确来说是无反应)外接也是一样,换了显卡北桥BIOSCPU都还是一样,后来还换了ps8612还是不行   。。。。。。。没招了

网友A:
测得数据呢?  电流多少?电压全吗?上来就干显卡!       准确来说是无反应是什么意思?不触发?

网友B:
大哥电流电压什么的都没说 怎么帮你啊

网友:
把显卡取了试试看亮不

网友:
测下各测试点,再根据电流判断,哪的问题

网友C:
不能上来就动芯片,会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D:
有没有跑码呀,什么都没有 发这个贴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得数据呢?  电流多少?电压全吗?上来就干显卡!       准确来说是无反应是什么意思?不触发?

机器已经开机了,屏没有反应。外接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电流电压什么的都没说 怎么帮你啊

电压都正常,电流跑到1.6跳变几下就掉到1.0,屏没有反应,机器已经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上来就动芯片,会问题搞复杂了

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跑码呀,什么都没有 发这个贴有什么意义

机器已经开机,只是屏不亮,外接也一样,我是想问一下这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我看论坛好多都是一样的问题都没解决

网友:
测测主板上屏接口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2014-11-15):
显卡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