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00,罕见怪病

楼主(2014-10-13):
此机无图纸。刚拿来时大短路,拆主板烧机,3V,1.5A,发现3.3V上下管炀手,此管为复合管。拆掉,不大断了。3.3V电感仍短路,继续烧机,网卡EC炀手,直接拆掉,3.3电感阻值一百多了。第二天芯片到手,装EC,装复合上下管,公共点电压0.3V了。拆掉3.3V复合上下管,公共点电压又正常了。又测得5V电感不出电,换待机芯片51120,依旧,测51120主供电,EN,REF,线性电压正常。又换了两个,5V不出。装上3.3V的复合上下管,公共点又变成0.3了,改普通上下管,依旧。此机插电瞬间,电源表0.01——0.00跳,无短路现象。

‘如此现象是否可以判断为充电芯片坏???

已判断为充电IC坏

网友:
修机真费劲啊 继续测吧

网友A:
把 3v 5v  电感断开 看电压 出来不

网友B:
K400有图纸的,我记得在论坛找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K400有图纸的,我记得在论坛找到过。

有一个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3v 5v  电感断开 看电压 出来不

3  5V电感断开,3   5V电感处  出来8V左右电压了,只要断3V电感,公共点电压正常,3  5V电感处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