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前几天修一个块富士康H61MX的主板,是不能开机,查了一下电路没什么问题,就刷了一下BIOS后可以开机了,用了几天后又说不能开机了,重刷了一下BIOS又可以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有那位见过个这个问题呢,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可能是要先读取BIOS才能开机吧,

网友:
或者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BIOS问题嘛

网友:
换一个 BIOS ic

网友:
都证明是BIOS的问题 ,直接换芯片啊!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把

网友:
不奇怪,诊断卡判断,然后检查工作条件,其中有包含BIOS芯片。。。。。

网友:
换个BIOS实施

网友:
楼主换一个bios芯片 试了吗

网友:
换bios芯片 或者相连电阻试下

网友:
换个芯片吧,亲

网友:
暂时没有听说过台板要BIOS才能开机的,楼主用风枪加热一下BIOS周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