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缴费机电脑,主机电源线过热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13):
主机电源线非常热,电源也换了俩块了,航嘉的电源!12V供电还给显示器供电,现在主要症状就是机器运行一会儿显示器就黑屏了,重启又正常运行一会儿!刷新频率必须调在75赫兹以上,要不就有水波纹,高压板,驱动板都换了!找不到原因!!!!!!!!!!!!!!!

现在唯一怀疑的就是电压,市电才180左右,但是我给机器接了UPS,可以到240左右而且稳定!!!,到底是什么导致主机电源线温度高,和显示器显示不稳定,厅里其他缴费机和电脑也正常啊,郁闷死了!!!!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换根质量好点的电源线, 保证街头牢固无打火

网友A:
先排除电源线质量问题,换一根好的粗的,如果不行,要测一下,附近有没有高频影响。

网友(2014-12-18):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电源线质量问题,换一根好的粗的,如果不行,要测一下,附近有没有高频影响。

大哥。老问题重现,如果有高频的影响该怎么解决!!!

网友:
显示老是暗屏,或者黑屏,重启了又好一会儿,判断肯定不是显示器问题,以更换显示器,航嘉电源也换了俩块了,而且用的触摸屏也识不识的失灵!  感觉是不是电流不干净?不知道接地会不会有效果,主要更前也没有暖气什么的

网友(2016-01-19):
市电明显偏低啊,这需要宽幅电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