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苹果M2454的显示器灯可以亮,屏不亮

楼主(2014-10-13):
收到这显示器后,按开机,指示灯亮,屏不亮,以为是电源板坏了,换了一个新的,问题还是一样,有没有那个大哥修过,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没修到过,换全新的还不行,查查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屏幕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灯管亮了么 不测灯管 就换版

网友A:
苹果显示器屏是TMDS的  先连接电脑再开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显示器屏是TMDS的  先连接电脑再开主机

是的,找到原因了,不接主机不会亮,和普通显示器工作原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