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开机显示后十秒掉电

楼主(2014-10-13):
我加焊了这个风扇管理芯片后好了,用一天又不行,这个第六角没有3V 如果有3V就不会掉电。芯片也换过了,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A:
哎,高手在哪里呀,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就修阿。看看什么原因导致阿

网友:
R29前段有电压没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就拉过去个3V看看行不!

网友:
吧那些保护都去掉

网友:
你把这个芯片换掉啊

网友:
芯片我已经有换过的,开机我加焊了一下芯片就好了。用了一天就不行了

网友:
帮忙分析一下嘛R30怎么会是空的呀没有电阻

网友B:
动大桥片之前不妨先考虑一下BIOS

网友:
BIOS我都刷过了

网友C:
没有电掉电 多好修啊 把这路供电修出来不就好了么  一般的主板 飞一个3.3. 应该就可以的 !但是有的有反馈就不行了 !

网友:
换长转啊,连芯片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掉电 多好修啊 把这路供电修出来不就好了么  一般的主板 飞一个3.3. 应该就可以的 !但是有的有反馈 ...

他说的好像是风扇引起的,USB飞过,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Z38铜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大桥片之前不妨先考虑一下BIOS

修风扇电路也要考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高手在哪里呀,出来指点一下

跟客户导通一下。USB飞过一条供电过来。让它长转吧

网友:
去掉温控保护没有

网友:
楼主搞定没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掉电不好整啊

网友:
机子有点进展了8角电压应该是3.3就正常,但是有时候没有3.3 后面有一个MB_DATA1 一个有3.3一下没。这个信号是哪里发出来的,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图纸发上来大家给我分析一下

LZ1 LZ1A R1B 0901 LENOVO IDEAPAD Z380.pdf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那个小电阻是不是掉焊盘了

网友:
现在好像已经好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啊!

网友:
铜管坏的多

网友:
不是就是我上面说的8角的3.3没有出来,

网友:
招个BIOS刷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