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m97) 主板风扇问题

楼主(2014-10-13):
取下主板,只连接电源,短接开机点.风扇狂转,请问这种现象正常不?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温控的吧 。  电脑刚触发是要狂转几秒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讨论。

不懂才问的.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
新手飘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