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详细型号或者代用芯片型号

楼主(2014-10-13):
箭头所指芯片炸了,不知是什么芯片(不知是不是IO芯片,无法触发开机),求芯片详细型号或者代用芯片型号,主板型号如图!另求此芯片作用或者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4-10-14 13:39):
测试25M晶振电压1.8v,谐振1.4v,电源14脚绿色线到IO芯片有3.3V,IO微热,开机脚有5V

网友A:
看起来蛮像串口IC75232的,和上电没关系的不过既然坏了那就拆下来,说不定就可以上电了

网友B:
那就是个串口芯片吧!拆了丢掉

网友C:
是串口芯片,可拆除。

网友D:
估计是串口芯片短路了,照成不开机。。不触发。

网友E:
是串口芯片!!!!直接拆掉吧  现在串口很少用的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蛮像串口IC75232的,和上电没关系的不过既然坏了那就拆下来,说不定就可以上电了

正解,真的很像串口芯片,要是能看到实物见到线的走向就确认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个串口芯片吧!拆了丢掉

不要打印机就没事吧,USB打印机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串口芯片!!!!直接拆掉吧  现在串口很少用的到了!!

我们这边的很多都在用,有时拆开找料好烦啊

网友F:
楼主上完整图,高清的可以帮你找出那个是IO,但你所指的那个绝对不是IO,是什么楼上朋友已经说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上完整图,高清的可以帮你找出那个是IO,但你所指的那个绝对不是IO,是什么楼上朋友已经说出

已经上传了近距离图了,再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上完整图,高清的可以帮你找出那个是IO,但你所指的那个绝对不是IO,是什么楼上朋友已经说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蛮像串口IC75232的,和上电没关系的不过既然坏了那就拆下来,说不定就可以上电了

好的,我去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串口芯片,可拆除。

谢谢,我去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串口芯片!!!!直接拆掉吧  现在串口很少用的到了!!

好的我去拆了试试,串口接的是led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打印机就没事吧,USB打印机除外

串口接的是led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串口芯片短路了,照成不开机。。不触发。

谢谢你,我去试试拆掉行不行再来报告

网友G:
都烧了啊拆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烧了啊拆掉就行了

刚拆了还是不能触发开机,能强行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上完整图,高清的可以帮你找出那个是IO,但你所指的那个绝对不是IO,是什么楼上朋友已经说出

IO找到了,fintek-f71869,测试16脚供电的绿线到io的83脚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蛮像串口IC75232的,和上电没关系的不过既然坏了那就拆下来,说不定就可以上电了

拆了还是不能触发,刚测试了相关脚,加补充了,再给分析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串口芯片短路了,照成不开机。。不触发。

拆了还是不能触发,测了相关脚。补充看下,还哪里的问题,南北桥是集成的,BGA没法测试,只测试了IO的83脚和绿色供电14脚相通,其他电源也正常,拆了cmos电池一样,无法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了还是不能触发,测了相关脚。补充看下,还哪里的问题,南北桥是集成的,BGA没法测试,只测试了IO的83 ...

那就只能一步一步地根据上电时序来了,先从待机信号,然后触发信号,,然后再查PSON信号有没有拉低了,这个IC的PDF迅维应该是有的,你搜一下吧,

网友:
是串口芯片直接拆掉吧! 说不定能好哦!  现在串口很少用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