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待机3.3超压了

楼主(2014-10-13):
机器是集成二代桥,时开时不开,能开的时候会不规则的掉电,有时一亮就掉,有时一进系统掉,有时开几分钟掉!拆开主板是一修的机器!没进水,没短路,没烧东西,没大电容!这型号有个小毛病,就是待机3.3V会有超压的现象!在论坛里走走都见到这问题。解决方法是换掉3.3V的电容。按照这方法3.3V还是降不下来,还是3.5V,量上管的控制脚竟然上到3.7V 图纸,这控制脚是直接到待机芯片的10脚,不经任何东西!没多想就换掉了RT8223,结果还是失望。之后直接换掉3.3V,5V的上下管,电容,刷BIOS,该怀疑的都换掉,那3.5V始终纹丝不动!过程中来了一段小插曲,不小心把南桥烧掉了,直接换了,问题还是一样,想不通!希望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究竟问题出现在哪? ACER 4350 JE40 HR MB

网友:
换待机芯片呢

网友A:
待机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可能有问题

都换了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早换几个了

网友:
检查反馈回路

网友:
查下反馈正常不,中间连接的电阻阻值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高就要查反馈电路,不是单纯换芯片就可以。

网友B:
BIOS应该没有问题杀个南桥试试      4750就爱坏桥

网友:
南桥都烧掉了  哎故障扩大化了   本人道行太浅  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没电了,测得的电压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应该没有问题杀个南桥试试      4750就爱坏桥

换过了,不小心搞烧才换的,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个是走进死胡同了,电压超高一点应该没关系的,掉电我觉得应该是CPU的问题,二代I3还是I5的U,看楼主描述的故障,80%以上把握CPU的问题

网友:
另外如果换CPUOK的话,记得通知一声

网友:
这机是这样的,我见过几台都是3.5V的,有点高

网友:
个人觉得是反馈电阻坏了,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3.5V滤波电容问题已经是通病了。别发出来了

网友:
这机掉电 我修道8223  和3 5v反馈电阻不良电压输出偏低, cpu供电居多

网友:
偏高1点一般没事吧 更换反馈电阻应该就行了

网友:
掉电故障应该与这个3.3V电压无关吧,即使高一点也只会影响到桥电路

网友:
3.5V电压是正常的。你们别再把搂住往死胡同里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