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检测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4-10-13):
(无正文)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我的意思是那个芯片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没人帮?啊啊啊啊啊

网友:
UP7706是产生待机3.3.v的,都有3v左右应该不会坏

网友:
问题描述不知道有没有清楚? 1.你的诊断卡复位灯是长亮、亮一下、不亮中的哪一种才是正常的?2.在OK板上试试下复位灯是属于哪种才是正常?3.再根据诊断卡进行后面的判断。

网友:
up7706这个芯片控制什么电压的了

网友:
有图纸吗?按2楼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