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USB接口键盘可用,鼠标有供电但不可用?

楼主(2014-10-13):
联想G470USB接口键盘可用,鼠标有供电但不可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新设备吗?

网友:
USB接口坏了

网友A(2015-01-12):
习惯性的搜索下,结果没结果 。我手上一台也是这样 。现在来查查

网友(2015-06-29):
引用 网友A:
习惯性的搜索下,结果没结果 。我手上一台也是这样 。现在来查查

查到了是南桥旁边的一个排阻不稳定,换后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u口的问题,这点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