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13):
本人手上一个HP431主板开机黑屏,根据经验判断为BIOS问题,在论坛上找到对应的bios程序,刷好后机器正常使用一天,第二天冷机开不了机,再次刷bios又好了,关机放到下午再开机不亮,请大神指点下是程序问题还是bios芯片问题?芯片型号:MX25L3206E 为什么每次不亮刷完就好了,正常用一天没问题,第二天就不来了,郁闷!

网友A:
换个新的BIOS芯片刷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B:
你编程器对25L3206E支持得好么?要不把它当成25Q32BV试试

网友:
q我也感 觉是晶振和电容问题。但换个BIOS芯片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编程器对25L3206E支持得好么?要不把它当成25Q32BV试试

你还真的提醒我了,我昨天刷的还好的,今天直接报错了,现在芯片都不能识别了,我还以为芯片坏了呢,是编程器有问题吗?你也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BIOS芯片刷试试

换过了,刷bios程序刷一半报错,然后直接不识别芯片

网友C:
换个bios刷应该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bios刷应该可以把

换过啦,现在新的bios也是不能被编程器识别了,感觉不像是芯片坏,两个bios芯片刷的程序也不同却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求解

网友:
不要太纠结程序。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新的BIOS吧!!! 要不有虚汗的!!!1

网友:
不是的,可能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换个其它的4M的BIOS芯片也行的啊,不一定用MX的

网友:
不应是程序问题或bios芯片问题,再仔细查查芯片供电,通讯数据线路。

网友:
这个问题真有点奇怪,期待大神路过,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