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52L-S3不触发??求大神支支招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4-10-13):
技嘉 GA-M52L-S3故障为不触发,插诊断卡无待机3.3V。以为是io损坏果断换I/O故障依旧,无赖上网查看得知待机由w83303AG,换后3.3V待机出来了!郁闷的事情又来了,此板偶尔能触发时而触发不了。晶振25 32.768都换了故障依旧。。。。。。。。。。。。。强行开机无烫手元器件,现在无从下手求思路

网友A:
是不是焊工不好io有虚焊了。。。。。。要不换个稳定的atx电源看看

网友:
板子在你手上你都坐等着,不相干的谁会管啊?  老实点把触发的信号都测一边吧

网友B:
待机五大条件,解发三个条件,都查了,绝对能开机

网友:
加焊单桥。。。。。

网友C:
开关针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五大条件,解发三个条件,都查了,绝对能开机

同意7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工不好io有虚焊了。。。。。。要不换个稳定的atx电源看看

i/o没有虚焊  ,电源换自己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针有没有电压?

有点压,偶尔可以开机大部分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