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N15640上电-0.4瞬间掉电

楼主(2014-10-13):
品牌:DELL1564                               作者:文帝
故障:上电0.4持续2秒左右掉电
未修钱板子图

看的出:南桥  EC  显卡  待机部分搞过      掉电一般都修这些地方吧

1.只好取下CPU  内存   打阻   打了15分钟左右   没有发现异常

2.上电--0.4掉电。。看见他的南桥就难受-取之 --取下来 果然发现异常---板子桥下面的焊盘 好多没有接触好---他的桥我也不敢用 太烂了--换新的-----上电----0.1--0.35 掉电

3.测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     别的所有供电正常  供电芯片是
MAX17030G   用17036G  代替吧---上电 CPU供电来了
结果:上电0.45左右--还是瞬间掉电
PS:好坑啊  什么意思为啥老掉电

还是测电压:+3.3V_RUN    +1.5V_RUN   +1.8V_RUN  +5V_RUN  +3.3V_SUS +VCC_CORE 正常   只要能测的都是正常
示波器了:黄线SLP_S3  绿线HWPG

上面可以看出HWPG OK ---
SLP再对比CPU供电:如下图

CPU供电还是正常的。。。

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了。。。知道的电压 信号 啊什么RSMRST 一个一个信号的找 。没有发现异常
当用示波器点14.318M的时候:晶振一边的图

哈哈 问题来了 。。换晶振  还是不行 。。。打开图纸

测量时钟芯片1脚1.8V   --图上面可以看出应该是3.3V
最后发现L45  阻值100多欧姆     换L45

这是原来的L45图   换掉 电流一路狂奔  亮机:

网友:
原来是时钟信号异常造成的开机掉电。

网友:
这么没有人,自己顶下!

网友:
用示波器测别的时钟有出来吗

网友:
很是复杂的问题,最后都是两烙铁搞定!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1桥的问题

网友:
最尅祸首 L45   怎么会变成100欧了呢    楼主还是比较心细的

网友:
lz厉害了,膜拜

网友:
开始就应该测时钟!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抓波的教程

网友:
无语了,这毫无逻辑可寻找,楼主好耐心啊,时钟也去测了!!

网友:
感觉时钟不好修哦?

网友:
为什么我写个帖子 才赚30分。。别人多少100多分 。。郁闷

网友:
一个电感错杀这么多大将,楼主厉害,必须支持

网友:
支持,楼主你相当有耐心哦!

网友:
哎   俺啥时候能达到这种境界  现在连个时序都不会看

网友:
厉害。。~原来是电感的错。。。只看前面还是一筹莫展

网友:
小李子不错啊,再接再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