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跑EO 88

楼主(2014-10-13):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了,这有没有什么通病。。。。还要查哪些地方?
华硕

网友:
E0好像是内存吧,看看内存附件的822排阻,查查工作条件,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噢

网友:
看有断线的没有,通常问题不大

网友:
主板下面 内存 烧线了吧

网友:
哪有那么多同病啊,要说通病华硕的是822

网友:
E0不插内存跑这个,检测不到内存,SMBUS总线问题,打值 量电压看看

网友:
估计是断线 SPD,,。。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