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加电不亮

楼主(2014-10-13):
开机电流在1.2 重起 什么问题呀 有遇到这问题的给点思路!

网友:
建议先刷BIOS,这个机型坏的多

网友:
YY语音90啪啪啪

网友:
刷哪个bios,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11-12):
刷BIOS好了

网友:
换南桥试下呢

网友:
貌似通病,最好修好了吗
分享下亲

网友:
刷bios好了?